s7-200与触摸屏

楼主(2011-11-25):
s7-200与触摸屏通讯时候需要别的东西吗??能不能连上,触摸屏是和利时的,在触摸屏上组态的时候有S7-200,组完态后,通讯参数也设置了,是否可以直接连上。

网友A:
那难道需要其它通讯模块不成。
设置好通讯波特率、通讯格式、连接电缆线就可以了。
有条件实际使用比自己想象有时会更容易些。

网友B:
有维修的需求可以找我

网友C:
不走寻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