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点狗就是HOME感应器?

楼主(2011-11-25):
最近在看QD75手册时看到近点狗,我感觉近点狗就是一个轴的三个感应器(左极限开关,右极限开关,Home开关)中的Home开关,这个没错吧?

网友A:
HOME和近点狗是不一样的,感应到狗后减速,HOME停止

网友A:
明白了没有?

楼主:
哦,那设备上的除了两个极限开关第三个是叫近点狗还是叫Home?我家机台上的第三个标的是Home
Home是外接的感应开关,还是系统设置的零点??

楼主:
高手指教一下,谢了

网友B:
这个。。。我认为二楼的兄弟的理解有点偏差,其实楼主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近点狗的意思,就是告诉伺服系统,你已经在原点附近了,但是,近点狗的位置并不一定就是HOME点的位置,HOME点的具体位置,还要看你参数中设定的回参考(HOME)点的方法,一般来说,伺服在接收到近点狗的有效信号(可能为0也可能为1)后,开始以参数设定的蠕动速度移动,直到检测到第一个一转信号后,伺服会移动一个栅格移动量(如果你的参数中设定有栅格移动量的话)然后伺服停止,这个停止的位置,就是HOME点。如果你没有设定栅格移动量(或者设定为0),那么,检测到一转信号后伺服就会停止。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谢谢
下载积分:+1(15961761396)
下载积分:+2(ykykkhor)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