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移位指令请教,急~~~

楼主(2011-11-25):
原来程序是FX的, SFTLP M199 M200 K64 K1 ,Q系列位移指令用法不一样,是不是用1位左移指令(BSFLP)可以替换啊? 替换后程序是不是只要用bsflp m199 k1就行?又觉得不对,k64怎么指定?请大侠们帮下忙 在线等待~~

网友A:
参考一下Q系列编程手册,里面讲得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