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问个问题

楼主(2011-11-25):
LD X0
FMOV K10 K4M48 K75
如何理解

网友A:
X0接通后
将K4M48起始的连续75个字中填充参数10
相当于 MOV K10 K4M48
MOV K10 K4M64
……连续75个地址

楼主:
谢谢了
k4m48怎么理解
!!!

网友B:
位组合元件,论坛里讨论了好多次了,可以搜索一下看

网友C:
从M48开始,向后16位!

网友D:
晕,一会32位,一会16位。到底哪个正确??

网友E:
组合规律。以4个为一组。组成单元。k1~k4是16位运算,k5~k8是32位运算。k1m0表示一个4位。m3~m0,4个位,m0最低位。k4m10表示4个4位,m25~m10,m10最低位.k8就是8个4位的32位组合。
q315965225

网友F:
多看手册,一时半会,讲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