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11-25):
看图中的字节、字、双字的关系

我想问一下  在使用这些存储区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择?

数据存储的时候是存储的二进制数据吗?需要自己转换吗?我看到有例子可以直接扶植16禁制的?

还有比如一个16禁制的“2F” 我应该选择 字节存储区、字存储区还是双字存储区?

比如一个10禁制的“26” 我应该选择 字节存储区、字存储区还是双字存储区?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数据(如:2F)在存储区是怎样存储的? 可以不可以只读取其中的第几位?

请教大家

网友A(2011-12-25):
一、

VB:变量存储区
B:字节
W:字
D:双字
按字节,字,双字,来存取V存储器中的数据

二、

就是存储区,使用不同的数据类型来访问
B:按字节访问--8位
W:按字访问---16位
D:按双字访问---32位

三、

1、举例
    VB100,VW100,VD100,V100.0
2、说明
    显然V100.0是以位来寻址。
    VB100=V100.0~VB100.7的集合 如果V100.0=V100.1=……=V100.7=1则VB100=(11111111)2=255
    VW100占用VB100和VB101两个区域
    VD100占用VW100和VW102两个区域即VB100~VB103四个区域
    VB占8位,VW占16位,VD占32位。

四、

M是位存储区,MB代表以字节为单位存取位存储区。例如:把3.14赋值VD100是指把VD100(双字)里的内容变成3.14。

当然上述情况并不是所有的plc都适应,西门子plc是这样的,但是施耐德plc就得注意,施耐德中的VW100的定义并不影响VW100,他们之间是独立的,其他的plc可以参照对应的编程手册来确定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