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SD75控制三菱伺服驱动器请各位大师指教啊

楼主(2011-11-25):
小弟用AD75控制三菱伺服驱动器要怎样才能使伺服电机转动啊

楼主:
补充一下我一按启动就AD75报警错误代码102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接线,如果接线准确,还有就是模块设置是否准确,上下限为的逻辑是否和实际相符。

楼主: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