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滑差电机改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1-11-25):
现有一台滑差电机想改用变频器调速,将如何改装。有改的请指教。谢啦。

网友A:
百度文库里面有。去搜索吧。

网友B:
电机配减速器速比低一点,配上变频器效果还好一点

网友C:
配变频专用电机,下限频率别设置太低,转矩补偿加点,应该可以

网友D:
配上通用型变频器,加大力矩补偿,减小机械减速比;根据负载调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