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 300问题

楼主(2011-11-25):
请问大家这个该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A:
常开触点的标准写法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M1.0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B:
它上面应该还有的,你要仔细看下,m1.0,它是有使能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M1.0是怎么动作的?
既然是常开,那么其永远不会动作。
因为300系列不带有常开特殊继电器,因此只能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C:
CVLSAM你是我的偶像,什么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