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程序注释

楼主(2011-11-26):
我以前用欧姆龙注释很方便,现在用三菱的不知道怎样在程序上加注释,希望大大解答。

网友A:
在【编辑】--文档生成--注释编辑、声明编辑、注解编辑

网友B:
菜单——显示——注释(勾选)

网友C:
vb 好的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D:
在菜单栏里有专门注释的按扭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E:
1楼正解

网友F:
在 “工具” 下拉菜单里面的 “选项” 勾选” 指令写入时,继续进行“ 选项即可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G:
点注释按钮 就行

网友H:
在编程软件上你多点点多看看就能找到
谢谢老师

网友I:
多看看菜单栏就知道了

网友J(2011-12-27):
不断的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K:
编辑有软元件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