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100A伺服问题

楼主(2011-11-26):
请问各位有用过的朋友,J2S-100A伺服驱动器,我用PLC发脉冲,并且不需要方向,只用PLSR指令的情况下,驱动器上需要连接什么端子及线,一定要按标准接线接伺服才能运行吗?如CN1A,CN1B?谢谢

网友A:
需要一个与PLC来私服定位的

网友B:
你在网上找找教程
谢谢老师

网友C:
百度有伺服教程

网友D:
你只有一个伺服放大器,没有定位模块吗?买个定位模块吧,做定位很方便的,而且比较准确

网友E:
PP或者NP------Y0或者Y1
EMG -------0V
SON -------0V
LSN --------0V
LSP --------0V
SG --------0V
ALM 是伺服报警 常闭点可以接一个X点
24V ---------OPC+VIN是MR-E系列 OPC+COM是J2系列伺服 不大记得了 有需要看联系我QQ260595212
希望对你有小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