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11-26):
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三十W电阻啊

网友B:
制动电阻 有可能是用在伺服放大器或变频器上的

网友C:
是一个30W2.5欧的电阻

网友D:
伺服上用的制动电阻

网友D:
看情况多半是三菱伺服上用的

网友E:
应该是伺服制动电阻

网友F:
楼上的都是高手 啊

楼主:
都是高人啊,的确,是伺服上的元件,我这个是安川伺服驱动器上拆下来的

楼主:
各位高手,假如我这个制动电阻坏了,对伺服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G:
制动电阻就是快速停止时用的,坏了,可能不太表现的出来,可能表现就是定位不准。
下载积分:+1(gali1120107) 会影响到定位问题吗?老师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假如我这个制动电阻坏了,对伺服有什么影响吗?
如果你是低速运行的话影响不大,如果你是高速度运行,快速加减速的话伺服驱动器就会因母线电压过高报警,特别是在减速阶段.

网友I:
伺服驱动器上的制动电阻,楼上讲的都对~
但请问要怎么选行呢,即怎么决定他的瓦数和电阻值呢?

网友J:
今天也涨了一点见识。

网友K:
制动电阻坏不能紧急刹车

网友L:
10楼的说如果不用制动电阻的话会定位不准,这个是真的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M:
电阻啊。哥啊!
这个是电阻,有欧姆的单位啊!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N:
这个是制动元件。

网友O:
坏了,定位差别大哦

网友P:
这是一个制动电阻

网友Q:
再生放电电阻,也叫再生制动电阻,如果这个电阻损坏,第一,会导致减速运动时DC总线过电压,第二,会导致定位误差过大。

网友R:
伺服无制动电阻是要报警的呀

网友S:
非常同意12楼的观点,变频器也是如此,特别由于下降过程中减速阶段,不加制动电阻很容易报减速过电流……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T:
无制动电阻,不报警吧。

网友U:
明显就是大功率的电阻啊,楼上不少都说是刹车电阻应该不错啊! 如果坏了,对伺服影响不是很大,但长时间的话影响定位精度,应该尽快恢复。
绿色的微笑

网友V:
是个电阻器,30W 2.5欧姆

网友W:
这是制动电阻,伺服的,

网友X(2011-12-31):
恐怖分子用的爆炸物,你在哪里捡到的,你不要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你的思想越来越处于危险境界了。快跑,远离他。

网友Y:
这个电阻坏了,定位不准一点不错

网友Z:
俗称制动电阻。没有制动电阻可能会导致无故停车。过速等一些系统部稳定情况。

网友AA:
会影响定位、对伺服驱动器也不好

网友AB:
回答的很精彩啊

网友AC:
什么东东,学习一下

网友AD:
30瓦特2.5欧姆的电阻器。
高速运行轻则可能定位不准,重则会造成控制器跳闸保护甚至损毁控制器。

在东莞市
爱拼才会赢

网友AE:
学习了,膜拜高手。
爱拼才会赢 .

网友AF:
制动电阻吧
wananjushi

网友AG(2012-02-15):
变频器上,伺服上,的刹车电阻器

网友AH:
标的很清楚

网友AI:
向工控人致敬

网友AJ:
制动电阻

网友AK:
有可能通电无显示!

网友AL:
30W2.5欧的电阻,没错了

网友AM:
是刹车电阻!

网友AN:
制动电阻
东方不败

网友AO:
二楼正解

网友AP(2012-03-23):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AQ:
学习了...
学与习

网友AR:
会过电压报警的

网友AS:
是制动电阻,变频器上或伺服电机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