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外部电路

楼主(2011-11-26):
小弟最近买了个三菱的PLC。FX1S-20MT-001的。。。但是。如图
所以,我想自己动手搞个外部保护电路,但,因为是第一次买来,所以都不会。。
我本身也只是一个学生,很多不知道,大哥大姐们可以帮帮忙,给我设计个电路图,好么

网友A:
不 用 的 ,PLC本身都有保护

网友B:
弄个急停就行了

楼主:
注意事项那里不是要写着,要很多什么什么电路来保护么?

网友C:
没工作买个那个东西有什么用处,
努力!

网友D:
加个急停在加个保险片不就OK咯//////

楼主:
保险片加在什么地方????????请问。。要怎么加??

网友E:
没必要!三菱的保护电路很好,我单位设备出现过几次输入短路(24V),都保护了。

网友F(2012-01-02):
没学过初级电工和中级电工吗????

网友G:
电源部分可以增加电源滤波器等提高抗电磁干扰能力。
输入、输出电源尽量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对于一些互锁电路(正、反转)需要在输出端增加继电器互锁触点,原因是PLC运算速度快,可能会造成同时吸合而引起电源短路。

网友H:
同意11楼

网友I:
外围保护非常有必要!

网友J:
11楼说的对。要综合考虑

网友K:
PLC运算速度快,可能会造成同时吸合而引起电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