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三菱PLC仿真实例

楼主(2011-11-26):
本人初学PLC,不会仿真操作,对与有些指令,在仿真中不知道如何设置,比如m0是辅助继电器,但在仿真中用什么类型的开关,我就不会

网友A:
位元件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首先在GX Developer 中创建一个工程接着生成梯形图再单击【梯形图逻辑测试开始/结束按扭】仿真就启动起来了,要使用更高级的功能请查阅相关手册

网友C:
首先你要安装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本站下载专区有下载)。然后按照2楼说的进行仿真,辅助继电器M是三菱PLC内部的虚拟继电器也就是输入X和输出Y逻辑关系的一个中间状态。只有接通和断开两种状态(1和0)像X,Y,M被称为位元件。

网友D:
最好配合触屏仿真一起用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