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1-11-26):
昨天去应聘工作,考试,遇一三菱题目,
FX系列写程序每次必须输入 的指令是_______,郁闷了~~~
哪位大侠有招儿??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END结束指令
END指令不是字动生成的吗

楼主:
END指令不是程序步后自动生成的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是呀,但也是指令,而且任何程序结束都要有它,所以是必写的。

网友C:
END指令FX 1S 可以不用寫所以也不是必寫................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就是结束指令
谢谢老师

网友E:
肯定是 LD 撒

网友F:
哀
很多啊 敞开长比的很多很多啊

网友G(2011-12-26):
out我想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