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系列PLC的 最大脉冲数,及频率

楼主(2011-11-26):
大家好,
三菱书上说,位置控制指令DDRVI,和DDRVA两个指令,最大脉冲数为999999, 最大频率为10KHZ, 对吗,
可是我用,10000000个脉冲数和11KHZ的频率试验,还可以,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不知道它的最大脉冲数和最大频率到底是多少,
多谢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因該是100KHZ
下载积分:+1(3708407) 热心助人

网友B:
32位时是最大100KHz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C:
书上应该有吧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