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点运算

楼主(2011-11-26):
控制伺服运动时,要求小数点两位,我在触摸屏里输入后,如何在PLC里运算啊,触摸屏传进来的数乘以100后,然后作为脉冲数,改怎么写啊?

网友A:
首先,触摸屏上的显示值和PLC软元件里的值是不一样的,例如,触摸屏上设置一个数字输入元件,选择软元件D10,格式为二进制,显示方式是两位整数加两位小数。如果输入12.45,显示在触摸屏上是12.45,而软元件D10中是1245对应的二进制数,为 100 11011101
下载积分:+1(xqx666)

网友A:
如果是显示两位小数的话,那么就不用乘100了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可以详细聊聊吗。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一般我们是通过整型来运算的,如果直接乘除的话小数会舍去.其中有两个办法可以保留,一个通过整型的放大缩小运算,一个通过实数进行浮点数运算.
如果你用屏的话,屏只是作为一个显示部分,数据的保留你可以用屏的小数点功能来解决,不需要你再作任何运算,前提是程序要与屏结合来使用.
比如:你1000个脉冲转一圈,螺距是10MM时,你输入想保留两个小数及是0.01MM,你可以把屏的小数改为两位.你监控看下结果,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2(jiaglo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试验过了,屏幕上的小数点原来就是唬人的啊,

网友C:
6楼的对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