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的PLC步进指令写的程序里能用数据比较CMP指令吗?

楼主(2011-11-26):
加工成品计数复件 焊接切割机13.1上载的.zip
欧姆龙CP1H的PLC步进指令写的程序里能用数据比较CMP指令吗?我在步进工步结束位置那边设置加工计数,用来跟触摸屏上设定的加工数量比较,要是加工计数量等于加工数量设定值,程序就不再循环,机器停止。用CMP比较后的状态标志来驱动循环和结束。这样不行吗?到这一步,程序就不走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啊?哪位朋友熟悉这指令的,有时间的话能帮我解释解释吗?谢谢。我把程序传上来,有兴趣的朋友交流交流!

网友A:
先收下罗

网友B:
简略看下,前面你用到了W201,后面你又用里面的点W201.00,01等,一般不这么用的,其实CP1H的比较就用LD=、>等直接来不就行了,不知能否帮到你。

楼主:
朋友,您好!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在分配的时候没按顺序,老是乱掉。我现在想让设备加工计数等于加工产量设置值相等,我的设备就停止不动作。CP1H的,对于0比较不了吗?要是我触摸屏产量设置为0,一开始加工量计数也等于0,我的设备还是会工作完一个流程,然后停下来,计数值乱跳。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搞下来整一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