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两台泵,下限起动,上限停止.即由电接点压力表的信号自动判断并决定两台泵的工作方式。当一台泵启动时,在一定时间内如果压力没有达到上限设定值,自动启动另外一台泵帮助工作,尽快将压力提升到上限设定值。达到上限设定值时,自动将一台或两台正在工作的泵停止工作。当压力低于下限设定值时,电接点压力表启动其中一台泵开始工作。(比如第一次先起动1号泵,到上限后停止,第二次起动时,先起动2号泵,到上限后停止,如此交替运行.)

问:交替部分的程序该怎么写?麻烦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要求自动,手动都能实现交替功能.谢谢

网友A:
就是几个逻辑关系,自己去想想,写写程序就可以
好的思路是用SFC程序,逻辑关系清晰,容易编程。

QQ:84818626

网友B:
学习高手编程

网友C:
有点意思 呵呵 程序门外汉打酱油路过

楼主:
rockyhuo大哥(大姐),我其他程序都写好并调试了,唯独交替部分不能实现。其实这相当于是随机起动,因为意外断电可能会导致并非每次起动都是从1号泵起动,来电后也可能是2号先起动,然后停止,下次起动会是1号泵先起动-停止,如此交替。

网友D:
如果你的上下限是2个信号就好做 但要是你的上下限范围是给一个信号 貌似就不好判断 是压力没到还是压力超标

网友E:
有点儿意思。

网友F:
这样的用普通的继电器加接触器就可以了,干嘛花那工夫。
天道酬勤

网友G:
仿真试试,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附件: 双泵交替启动.zip (14 K) 下载次数:60

网友H:
用SFC程序,逻辑关系清晰,容易编程。手动和自动用可选择性分支应该可行

楼主:
先谢谢10楼,程序看了,跟实际运行还不太一样,我只用了59步。已装机测试成功。
没用sfc,还是用梯形图编写的。

另:9楼的天马兄。诚然,继电器和接触器可以满足需要,但是客户提出要升级更换,客户都关照你,你还不领情,这就是自己不懂事了,客户也会有看法的。
    我们原来一直提客户就是上帝,那都是虚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拔高一个层次来看,客户不光是上帝,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才是实的。尊重客户,
    实际也是尊重自己。

网友I:
不用步进,用计数器可以实现交替吧

网友J:
各位都不错啊,其实用梯形图逻辑控制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K:
看看这个轮换试试

网友L:
能时间控制...

网友M(2012-01-02):
就用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呀

网友N:
我用的是欧姆龙编了一个,34步。
原理其实就是运用单点(你所谓的下限)交替控制两泵工作。

网友O:
這類程序應該不難,搞清楚邏輯關係就行了,我也做過,不過要求比你這多一點.

网友P:
麻烦各位前辈给看看.双泵交替起动,交替部分的程序该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