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LC无端烧毁,查不出原因!求解

楼主(2011-11-26):
为什么PLC无端烧毁,查不出原因!求解

网友A:
PLC的哪部分烧坏?

网友B:
最容易坏的是电源,它的稳定性影响整个plc的安全,电源因温度,湿度及通风条件影响寿命。
工控威望:+29(ymmfa) 提前升级,希望以后多献 ..

网友C:
知道那部分烧毁,才能对阵下药
工控威望:+40(ymmfa) 提前升级,希望以后多献 ..

网友D:
烧毁的定义很广,要打开机子看看才知道,要是小形机的话打开有:电源板、I/0板、CPU板
工控威望:+13(ymmfa) 提前升级,希望以后多献 ..

网友A:
我这里PLC电源还没坏过,I/O板坏过,一般是输入输出点坏。

网友E:
掉进导线头了吧

网友F:
见过坏点的坏主板的不知你说的是什么
谢谢老师

网友G:
没有保险丝,

网友H:
外供电源和内部24V接在一起了吧?

网友I:
估计接错线或进水了

网友J:
我有个FX1N PLC的电源CPU停止信息输出高电平,后来检查是TR1三极管基极电压超过1V多导致,但是稳压管也是好的,怎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K:
我也不知道,

网友L(2011-12-26):
我见过的是PLC挂485模块,485模块烧掉以后把PLC编程口那部分电路板全部给烧掉了!

网友M:
我们一般出现点烧毁,一般是信号短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