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

楼主(2011-11-27):
什么东西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大家说说电容补偿的利与弊,有人说它很好,也有人说要改变以往的看法了,不是每个电柜都适应

网友A:
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补偿方法不一样。应该不是所用电柜都适用电容补偿。
工控威望:+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想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工控威望:+9(ymmfa) 提前升级,希望以后多献 ..

网友C:
电容补偿对于一个电柜来讲,意义已经不大了。

网友D:
电容器的作用是提高电网功率因数,扩大电源带载率.如果负载的功率因数本来很高,或者电源容量足够大,那就可以不用.

网友E:
功率因数就是用电容来调整的,看你的电网是否需要补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发言,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讨论

网友F:
说白了,就是电流和电压的相位问题,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功率因数低,所以那个大了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