菱 FX系列PLC的 最大脉冲数,及频率

楼主(2011-11-27):
三菱书上说,
位置控制指令DDRVI,和DDRVA两个指令,最大脉冲数为999999, 最大频率为10KHZ, 对吗,
可是我用,10000000个脉冲数和11KHZ的频率试验,还可以,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不知道它的最大 脉冲数 和最大频率 到底是多少,
多谢

网友A:
32位时,1N,FX2N输出脉冲最大为100KHz,最小要根据加减速时间和最高速计算,16位时是10Hz----32767Hz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好好查手册,上面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