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plc的锂电池为什么那么贵?可以用常用的锂电池替代吗?

楼主(2011-11-27):
如题 遇到电池耗尽的情况 想问问这个电池与我们常用的锂电池区别大吗?怎么价格差了几乎百倍呢?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他那3V的

网友C:
只要出去一样就可以

网友D(2022-04-18):
应该买正品,数据保存比较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买正品,数据保存比较重要
300多元一个呀!

网友F:
一千几百再几十万上百万机器上面不算什么,换个心安

网友G:
看什么数据了,关键数据可以很多种备份,比如写入EEPROM/FRAM,触摸屏保存,上位机/数据库保存等等。

网友H:
智商是个好东西!

网友I:
完全可以替换,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