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0MR 监控plc报警,无法监控

楼主(2011-11-27):
主机FX1S-30MR,连接电脑正常,可以下载程序,但采用监视(写入模式)出现报警,见图
数据寄存器用了D1000到D2499之间的,作为文件存储器,但没有在参数设定中更改,也不知道在那里更改啊
在线等

楼主:
程序检查没有错误啊

网友A:
你选全程序作为对象检查程序。

网友B:
使用D1000-D2499文件寄存器时,是成对使用的,即32位,你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用成16位的地方

网友C:
问题出在了你的D数据寄存器了,你可以把其中的怀疑的用常数换掉试一下,就可以找到问题了,具体你再研究一下了

网友D:
我也不比较同意楼上的意见,主要出在数据设置上面,再仔细检查一D寄存器啊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