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我司来人调试新电梯,电源接在漏电保护开关下面。开机没有什么问题,当升降电机启动漏电保护开关就跳闸。然后我们就把电源线接在漏电保护开关上面,同样也跳闸,这让我很郁闷,接在漏电开关下面跳,还想得通,接在漏电开关上面也跳,我就不太懂。请懂的师傅帮我解释下。

网友A:
应该是电梯的变频器引起的。

楼主:
他那个电梯验收前进了水,但是他们那里的电工就说我们的漏保有问题,让我们换空气开关。我说没有经过漏保,漏保也跳,这怎么解释。他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B:
我认为是有设备产生的高电压,才跳闸的。

网友C:
测量一下电机看看,那个电梯使用过没有

楼主:
刚开始装好后调试过,但是后来电梯底层进水了。他们电梯厂就派人来重新调试。没进水之前也是不能接在漏保下面,接在下面就跳。现在进水后。漏保下面接跳,上面接也跳

网友D:
不懂,没明白楼主的意思,电源先过空开再过漏电保护开关?是空开跳闸?

网友E:
如果电梯是用变频器来调速的,通常电源是不接漏电开关的,因为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可能会让漏电开关误动作。

网友F:
查一下你哪漏电开关是三相四线的吗?你移相线,零线也要移动到漏电保护开关前,再看一下动作电流与动作时间.

网友G:
两个因素,电梯电机功率不会小,大多只用三相,.第四根应是专用接地,不能用工作零接地,
                 漏电开关的零线多数是直通没触点,零接地同样要动作的.

网友H:
第一:你要分清是漏电保护动作的,还是过载动作的。
第二:如果真是漏电动作,那查看一下零线,可能你改线时,零线没改经过了漏电开关,引起的动作。

网友I:
很简单用兆欧表量一下上下电机,变频器,还有电缆的绝缘就行了!

网友J:
应该测量一下电梯的升降时的电流大小,而且升降时是用什么控制的,漏电开关应该在升降过程中有漏电电流才可能跳闸的,如果没有漏电电流的话,一般是不会跳闸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K:
引用楼主longfei1982于19711128 19:08发表的 漏电保护开关的问题 :
我司来人调试新电梯,电源接在漏电保护开关下面。开机没有什么问题,当升降电机启动漏电保护开关就跳闸。然后我们就把电源线接在漏电保护开关上面,同样也跳闸,这让我很郁闷,接在漏电开关下面跳,还想得通,接在漏电开关上面也跳,我就不太懂。请懂的师傅帮我解释下。

负载接在开关上面都跳闸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L: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不过楼主在讲清楚点
天道酬勤
无独有偶啊

网友M:
零线 要经过漏电保护器的   而地线从漏电保护器的上端走    变频器可能引起跳闸原因是自身产生的漏感太大了 可以调整变频器的载波谐率

网友N:
是漏电, 更换升降电机就解决了

网友O:
楼主,你的三相电源是没有进漏电开关,是不是你的零线还在漏电开关下面接着?如果是的,一样也会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