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系列的PLC,掉电数据可以保持多长时间?

楼主(2011-11-27):
最近刚接触台达的PLC,大家看程序,D408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C122是掉电保持的计数器,现在里面都有数据,比如PLC断电了,这些数据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呢?如何保证数据长时间的保持?比如掉电2个月或是半年,还可以保存着,请教师傅们,谢谢。
还有就是如何让PLC在掉电的情况下,继续计时呢?

楼主:
PLC型号是DVP-ES2的,就是想做个时间锁,3个月后停机,好要尾款,这设备的问题是有可能断电半月不用,所以想写个即使PLC断电了,计数程序和数据寄存器一直保持这,内部还可以计时的程序。大家看怎么来做呢?

网友A:
断电保持寄存器可以认为是不会丢失数据的,和断电时间没关系,只要不改写、清除数据就一直在。至于你说的断电计时有困难。你可以做次数限制,或者运行时间限制。

网友B:
这款PLC之前用过,不需要外置电池. 不知道内部有电池没有,至于保持数据时间应该有个时限,不过也不会太短.它不会写到EPROM里的.

楼主:
看手册有万年历的功能,但是PLC断电后,PLC的万年历就停止了。也没法断电计时。我设定3个月停机的话,客户用一月停一月,这不得6个月后才能停。没有好的方法了吗?
比如ES2的C112是断电保持计数器,PLC断电后计数值能保持多长时间呢?

网友A:
你了解MCU你就知道断电保持的原理了,用RAM保存数据断电就没有了,所以早期的断电保持是需要电池这样的内部电源支持的;但是现在有FLASH芯片,铁电存储等技术,所以这个东西就跟U盘里的数据一样了,你说是多久?至于实时时钟是一个道理,时钟运行是时序驱动的,需要振荡源,需要计数,需要存储,你认为没有内置电源能动作吗?还有一种技术,那就是用GPS类似的技术,依靠模拟芯片接受外部时钟源校准,那样的技术你认为在PLC上面用的可能性大嘛?所以,了解技术的话就想想合理的方法,做次数限制,或者做运行时间限制。另外,我不赞成加密,不赞成埋时间或时逻辑陷阱。你坚持使用就自己好好想想可行的方法。

楼主:
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的,原先不加密码和时间锁,现在还有好几万的尾款在外面,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说句话能气死你。
起诉的话还麻烦,不够折腾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啊。都是逼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明白了。西门子的PLC就有电池卡,台达没有比较麻烦

网友C:
断电保持继电器断电后,在下一次上电之前的数据都不会改变啊!你可以用程序来设计一个时间或者计数控制程序啊!二楼说的那种都可以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既然是时间锁,你何必在乎时间的准确性。只要你升级改后能安全撤出,不管以后哪天停机,就是嘴巴的事了!

网友B:
记得在中达培训的时候他们有说过,有万年历功能的内部就要电池.如果你真要加时间限制的话,你可以用HOUR计时仪指令,我看到之前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E:
用EH2的吧,ES2内部没电池,不能计时.EH2有电池,所以能满足你的要求.
QQ106748835

网友F:
没有时钟功能,自己用掉电保持的计数器编个时钟,我好象之前写了一个,你自己看看

网友A:
用定时器加计数器,自己做个时钟,记录运行时间,用掉电保持寄存器,不准确,但是控制运行时间是没问题的,他不用的话不在乎多等两个月,等他用着停机了就怨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