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施耐德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27):
各位大哥,有台施耐德变频器开机常自动停机,显示NLP又不是故障代码,停电一陈送电开机又正常,代码为参数组切换,不知是不是变频器内部出问题了,请指教!!!!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啊?是不是新的机器。你看看你的变频器的PO和PA+的端子上的短接片压实了没。大功率的也看下电抗器接的对不。在就是控制卡要从电源上采集一个电源信号,在控制卡的上端宽的排线。你看看你的变频器菜单下1.2监视里能看见电网电压,你在量下PA+和PC-之间的是否有直流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