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槽桥架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27):
走线槽桥架连接片是安装在线槽外侧好还是内侧好,师傅们都说说自己的观点啊

网友A:
常规是外面,螺丝是蹄行的!

网友B:
外面会方便操作些吧!

网友C:
个人看法:当然是外侧好,走线槽是为了给线路多一道防护,走线槽内应尽可能滑溜保证不损伤槽内线路,连接片装在内侧,必然槽内滑溜受影响;连接片是可拆卸的,如长期受力很可能松动,装在外侧,比较容易发现早期异常,装在内侧就不容易发现;走线槽见过不少,都是把连接片装在外侧的。

网友D:
内侧比较美观一点

网友E:
内侧比较好呀

网友F:
外侧好!常见外侧但是当桥架强度不行时,就得在内侧加强,要不桥架会弯掉,现在买东西的便宜就好,质量不管害得我们做工的苦啊!

网友G:
如果是单层的安装在外边,双层的就不说了。单层的要是装在里面就错一个截面厚度,对不上螺丝眼。并且螺杆要从里往外穿。

网友H:
没见过,楼主发个图片让俺见识下呗

网友I:
走线槽桥架连接片是安装在线槽内侧的。整体比较美观!

网友J:
一般装在外侧,安装方便,且增加连接处的强度

网友K:
应该是在外面比较好啊!否则连接的地方的会比较难看啊!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