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ATV 31H 变频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1-11-28):
请问我要实现控制方式:
按一下增加按钮.变频器频率上升(提速).
按一下下降按钮.变频器频率下降(减速).
请问这样的参数是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使用变频器多段速度功能可以实现。

楼主:
xcgksp 能说得详细一点吗?谢谢!例如参数怎么设定.

网友B:
记得有个加减速参数的

网友C:
设定上升频率和下降频率,用外接正反向控制就OK了,也可以再设定加减速的时间来控制到达频率的时间。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