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协议

楼主(2011-11-28):
三菱PLC下载程序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是不是叫自由口通讯协议

网友A:
三菱专用通讯协议

网友B:
自由口通讯协议一般是说200的

网友A:
软件直接下载,三菱是自己的专用协议,在做其他通讯时采用(如上位机,触摸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