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定位模块怎么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1-11-28):
不用定位模块怎么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有些集成脉冲输出口的PLC或者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B:
现在好多厂家的PLC都内置有高速脉冲输出,有脉冲指令或定位指令,有的还能同时控制多台伺服

网友C:
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接口Y0 \Y1

网友D:
用脉冲控制或者用模拟量电压控制

楼主:
三菱的MR-J2S-40A不用位置控制模块,用PLC怎么接线

网友E:
可以啊,我试过

网友F:
三菱FX3U可以不用定位模块

网友G:
选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再用高速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