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切换备用电源的转换开关

楼主(2011-11-28):
有没有切换备用电源的转换开关

楼主:
一个开关切换

网友A:
用继电器可以实现自动切换1

楼主:
转换开关有吗

网友B:
可以用普通转换开关,控制可以互锁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即可。

网友C:
有手动操作的双向四极刀开关,比较安全。

网友D: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不知适合你的要求吗?20A----1600A都有。

网友E:
很多的就看咱选用,负荷是关键,电动的,手动的,自动的

网友F:
有几个要求需说明,电压,电流,切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