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助关于PLC控制固态继电器加热问题

楼主(2011-11-28):
各位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使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对纯电阻负载进行加热,PLC如何实现(比如使用西门子S7-200)?PLC如何控制固态继电器进行工作?

网友A:
首先PLC最好是晶体管输出的,第二就是PID了,最好是有自整定的PID ,

网友B:
一楼正解
信捷代理

楼主:
现在有一个继电器输出的西门子200PLC,是否不能用来做这个控制啊?

网友A:
PLC的继电器输出可以是可以,但是寿命不长,不赞同

网友C:
en 有道理,还是用晶体管输出的吧!继电器输出的也可以

网友D:
应该优先选择晶体管输出的,其次选择继电器输出的 。用PID控制是一种常见的方法。
其他嘛只是接线的问题。

在东莞市

网友E:
继电器都可以,只是把最少的开关时间限定在0.5秒以上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F:
用一个5--24V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也可以用电阻控制的,就不需要电源了,但你要看你的功率是多大

网友G:
一般用来加温的话,大家都会用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H:
晶体管输出比较好!

网友I:
还是用一个温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