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要如何写入数据到EEPROM

楼主(2011-11-28):
请问各位先进
如果FX1S程序执行中,要写入数据到EEPROM,断电仍然保持
指令要用哪一个?位置?

网友A:
M384到M511都是停电保持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楼上对的。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