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我公司有几台自动抛光机,为信捷PLC控制,都是相同的控制程序,一个工作流程完成后,有一步要控制变频器反转,但是其中有一台就是没有输出反转控制信号,机器也都装了地线,后来将它与另一台机进行对换,结果两台都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信捷PLC抗干扰能力太差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楼主向钱冲于2011-11-28 17:27发表的 信捷PLC问题 :
我公司有几台自动抛光机,为信捷PLC控制,都是相同的控制程序,一个工作流程完成后,有一步要控制变频器反转,但是其中有一台就是没有输出反转控制信号,机器也都装了地线,后来将它与另一台机进行对换,结果两台都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信捷PLC抗干扰能力太差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你是将两台机的PLC对换了还是将两台机器对换了?
如果你认为是干扰引起的,就在PLC前面加上电磁噪音滤波器试试看.

楼主:
回1楼:
    是将两台机的PLC对换了,在PLC前面加上电磁噪音滤波器有用吗?如以后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再试试看。

网友B:
加上电磁噪音滤波器有用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因我没用过信捷,信捷XC系PLC有没有升降脉冲?比如象三菱的PLSR,我看它发给我原程序为了达到升降速的目的用了很多条指令来改变它的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