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换三菱的输出继电器

楼主(2011-11-28):
怎么换三菱的输出继电器。只有一个电烙铁,拆都拆不下来啊
求高手支招

网友A:
还需要一个吸锡器,把锡吸干净了,很容易就拿下来了。

网友B:
电子市场有卖空心针的 是家电维修用的 用它就很容易拆下来的呀

网友C:
你可以用个摄子试下,这边用烙铁焊。
天道酬勤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去买来试试看,这些以前都不知道啊

网友D:
如果继电器粘住必须拆下,如果开点不能接通,可以用四根线把新继电器和旧的并联

网友E:
用吸锡绳将继电器各点锡吸掉,然后轻轻一拿就掉下来了,注意双面线路板的铜箔,我曾经换过好多这个继电器,没有问题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F:
悲剧啊啊,有时换不好线路板都坏了

网友G:
让修电子电路的帮你换就行了

网友H:
精细活啊,吸锡器和孔针都不是很贵,见过,很好用,但不知道孔针还可以这样用
Stronger

网友I:


网友J:
大家好!我说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上锡法,多上锡用烙铁烫二头,继电器会自己掉下来。注意的是继电器的脚要理直。

网友K:
我上次把继电器焊下来以后,用嘴巴把锡吹掉的,当然边焊边吹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能用烙铁拆下来,但是装上去又悲剧了。看来还是要借助工具

网友L:
就一把烙铁和吸锡器,轻松搞定!

网友M:
路过学习,有长见识了

网友N:
空心针不错,注意别化锡时间长了,线路板会坏的。

网友O:
13楼说的对,要拆下来只要多上锡、松香就能拆下来了(因为继电器只有四个脚,距离又近),拆下来之后,用吸锡器吸干净电路板过孔的锡,如果身边没吸锡器,可以剪一段多股软线,线头上熔点松香,接着,线头放在电路板过孔上,用烙铁加热线头,(加热时拿多股软线的那个手要拉动一下),锡就可从过孔处吸出来,说来简单,但也要多练习才行。熟练的话,3分钟拆装一个。

网友P(2012-09-01):
装之前用牙签

网友Q:
用注射器的针头也可以。

网友R:
吸锡器就搞定了

网友S:
1.吸锡器
2.在脚上多上点锡,烙铁两边加热晃动,即可拿下
3.加热气枪辅助

网友T:
我是把四角上锡一块加热,不伤板子

网友U:
多动手,增加实践有好处

网友E:
用吸锡绳就可以,把金属化空的焊锡吸干净,用手轻轻就拿下来了,我换过好多这样的继电器,没问题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