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并联使用

楼主(2011-11-28):
现在有二个三菱5.5KW变频器,可以并联起来控制11KW的电机吗?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B:
没试过,应该不行

网友C: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网友D:
估计不行的。。。。

网友E:
理论上可以,实际很难做到。

网友F:
不行。可以一个变频拖二个小电机,但不能二个变频拖一个大电机。
如果买E740-11K记得找我哈,我刚好有库存

网友G:
应该不行。

网友H:
我没试过,按原理分析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上去试的话结果就是"嘭",直接OVER!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没试过,按原理分析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上去试的话结果就是"嘭",直接OVER!
呵呵,没那么严重啦!有一次我一时马虎,把丹佛斯变频器的电机端接电源,电源端接电机,没有检查就上电,运行信号有效时立马报接地故障,查了半天才发现是输入输出接反了,调过来一点问题都木有!估计三菱的也不会那么脆弱

网友J:
实际没有这么用的,理论上也是不成立!

网友K:
没见过有这么用的
Stronger

网友L:
不能,接上会炸

网友M:
可能不行

网友N:
太有才了

网友O:
不可能的任务。

网友P:
肯定不能啊

网友Q:
不行吧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R:
多此一益举,你认为有意义吗?拿两台5.5KW变频器的钱绝对可以买一台11KW的变频器!

网友S:
不行,没有这样使用的。

网友T:
我认为不行,

网友U:
只能一拖二,不能二拖一。

网友V:
简单的加法套在复杂的运算,结果是一开始就错误

网友W(2011-12-29):
应该是不行 2个没办法同步

网友X:
你还是认识看下说明书吧?里面有说明吧!

网友Y:
同步是个大问题,不好实现。

网友Z:
三菱的输入输出接反就彭我原来见别人接反过E5OO的
谢谢老师

网友AA:
因該不能接,因為兩台的頻率不可能一樣,就算是同一台都不可能每一次的頻率都一樣,可能10次或100次或1000次...總會有不一樣還有加減速也有相同的問題,只要有些微的不同步,就會讓兩個變頻器的輸出端產生短路的現象.... 所以不能並聯...

网友AB:
三菱的可不要接反了。有一次我就报废了一个。

网友AC:
肯定不行的;马上报警的

网友AD:
这个是不可以的.

网友AE:
绝对不可以!
会出问题的!

网友AF:
肯定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