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西门子的PLC源型输出,有办法弄成漏型吗?

楼主(2011-11-28):
除了加继电器,谢谢!

网友A:
楼上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控制机器人还有伺服。
zsh340

网友B:
我也问过这问题。主要是接三传感器、、、、后来我只好改成N25来转换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可是没办法,我是用224 xp控制三菱伺服的。

网友C:
224XPsi的就是晶体管NPN输出的-----星科源PLC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