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GX打不开了,再装也打不开,如何办,谢谢!

楼主(2011-11-28):
三菱PLC软件GX打不开了,再装也打不开,如何办,谢谢!

网友A:
这类问题如果软件安装过程正常无问题的话,一般是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B:
是不是有病毒啊
天道酬勤

网友C:
要重装系统吧

网友D:
本站有相关解决办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
可以参考
信捷代理

网友E:
可能如下
重装的时候,有可能以前的程序没删除干净,需要进注册表删
操作系统可能有文件损坏了,需要修复
具体还根据软件错误提示来操作

网友F:
注册表没有删除

网友G:
我当初装也这样,要重装系统.

网友H:
注册表没有删除
Mr Zhu

网友I:
用的是什么系统是XP还是WINDOS7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