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在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里面都看到有个小小变压器,不知道这种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有人说是脉冲变压器,又有人说是高频变压器,到底是哪个,我也不清楚了,你们清楚吗?这种变压器有体积小,引脚多,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其初级输入的是什么形式的电,输入与输出有没有个比例关系?看网上有人说,这种变压器输出地电,用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也就是来控制IGBT模块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有木有人来给个准确解释,谢谢!

网友A:
变压器无非就是通过电磁感应来改变输入输出电压比例,脉冲变压器材质大多是铁氧体磁芯,普通的就是铁芯,有很多脚的一般是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如果是驱动模块的一般叫推动变压器,主要用于电路的隔离和阻抗的匹配。
小弟文化水平有限,想跟各位大哥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引用楼主陈大围于2011-11-28 21:10发表的 一些变压器的认识 :
在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里面都看到有个小小变压器,不知道这种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有人说是脉冲变压器,又有人说是高频变压器,到底是哪个,我也不清楚了,你们清楚吗?这种变压器有体积小,引脚多,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其初级输入的是什么形式的电,输入与输出有没有个比例关系?看网上有人说,这种变压器输出地电,用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也就是来控制IGBT模块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有木有人来给个准确解释,谢谢!

用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我告诉你在变频或伺服那是你不可能存在的,稍微有点电子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现在的变频I逆变一般都用IPM智能模块.里面集成IGBT,至于你说的变压器推动那是有的,在电视机中有行激励变压器的,不过伺服变频没有

网友C:
一个大一点的是开关电源变压器,还有3个小的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D:
可能是为控制电路供电用的,还有可能是做电压检测用的

网友E:
是控制变压器吧,或有隔离作用吧

网友F(2012-03-23):
顶顶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G:
正解:因为igbt要六个驱动信号,每路有个驱动集成电路,这个变压器提供电压供集成电路的电,满足电路要求隔离的要求。

网友H:
可能是用于高频自激振荡用的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