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这个三菱PLC怎么转换为顺序功能图

楼主(2011-11-28):
这个图怎么变成顺序功能图的形式,是三菱的,哪位能帮帮我,发第二次了

网友A:
指令表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不懂意識??

网友C:
是不是SFC

楼主:
就是怎么把这个写成顺序功能图的形式,一步一步的,或者一个一个状态啊

楼主:
嗯,sfc的顺序形式..

网友D:
没有看明白
谢谢老师

网友E:
是sfc的顺序形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