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有谁知道现场仪表的4-20mA模拟输出信号如何与触摸屏连接让触摸屏显示

楼主(2011-11-28):
请教高手:有谁知道现场仪表的4-20mA模拟输出信号如何与触摸屏连接让触摸屏显示,现场有十一个仪表,中间需要加什么模块吗?触摸屏做个显示界面就可以了吗?
触摸屏的控制界面我都做好了,就缺现场仪表的显示值的显示界面。谢谢!
秦汉

网友A:
触摸屏好像都不能直接读模拟输出信号,必须把模拟输出信号先转换成数字,再通过串行口传输给触摸屏。
好多智能仪表都可加通讯口,通过RS485把数据传给触摸屏。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B:
PLC上加AD模块就可以了。
帅得被人砍

网友C:
确实需要AD模块,还要带通讯功能才行

网友D:
选用自带通讯接口的现场仪表,再用人机的通讯接口直接读取。

网友E:
一体机吧 那就一个方便啊

网友F:
先把仪表的模拟量信号接到PLC转化成数字信号 在在人机界面上显示 OK PLC上要加模块.一般PLC主机上不带.

网友G:
用一台PLC加一个4AD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触摸屏不能直接读模拟输出信号,需要别的模块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I:
模拟量仪表现在还不能直接和触摸屏连接,仪表带485通讯的可以

网友J:
都是高手 学习

网友K:
现场仪表要有与触摸屏支持的通讯方式即可,不过成本过高; 也可以用plc+模拟模块。

网友L:
如果光是显示的话,买数显表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