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宏程序编程

楼主(2011-11-28):
工控前辈们
用台达触摸屏软件我想编一个画面,可以通过PLC手动控制电机正反转,还能在屏上改变 读取频率 台达资料上的例子好简单 据说没有宏功能指令不能执行。那么输入字元件和开关类位元件怎么去编写宏指令,望请高手们 给予指点

网友A:
开关类位元件有运行前宏,运行后宏,对应按下开关前和后。
输入字元件也有运行前宏,运行后宏,对应输入数字前和后。

网友B:
仔细看看手册,里面大概的都讲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C:
PLC手动控制电机正反转,还能在屏上改变 读取频率,没有宏功能指令一样行

楼主:
那也就是说只要写入或读取地址正确不管是运行前宏或是运行后宏都可以运行吗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我试试了

网友D:
用台达的屏+台达的变频器走MODBUS通讯应该比较好的。一家之言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