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帮一下?

楼主(2011-11-28):
谁能告诉我三菱的编程软件有哪个跟WIN7系统兼容的?
天道酬勤

网友A:
有 好几个朋友都说过好象WIN 7的装不上GX8.6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可以的,windows7 32位操作系统,我现在就用和XP一样

网友C:
GX啊 现在在用啊 挺好的

网友D:
好用的呀 我就是在上7的系统 上运行的呢

楼主(2012-02-22):
感谢各位大侠了,这个问题已解决!
天道酬勤

网友E:
可以用,我现在的就用着呢!

网友F:
8.25的应该可以

网友G:
解决了就好,我用的也是win7加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