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rs指令在一个什么周期内只能接通一个,用什么代替m8000?
一个主站程序中使用了5个rs指令,当从站发信号时,如何实现主站程序中相对应的rs指令接收?

网友A:
1,完全可以精简写为RS  D10  K5  D60  K5 ,----最好不要用M8000来启动收发数据
2,做个按扭什么的,写好要接受的数据,启动它,(M8123=1)要接受的数据会存入D60`~~D100中,因为数据会不断传送,要把D60~~D100的内容传送到其他地址如D200~~D205)后,复位M8123,则再次进入数据接受状态.要看数据就要读D200~~D205,
关键是按钮怎么做啊,5台从站发出的信号怎么使它相对于的接受?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引用楼主xfh229于2011-11-29 10:34发表的 高手们来解答解答,给个想法 :
[attachment=75211]
rs指令在一个什么周期内只能接通一个,用什么代替m8000?
一个主站程序中使用了5个rs指令,当从站发信号时,如何实现主站程序中相对应的rs指令接收?

你接收的是什么数据?你接收数据后肯定是要读出来的啊,就根据具体情况去做啊,在PIM或是操作面板都可以的做的,
把按扭写到程序去就可以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9245.html
发了程序,你看下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B:
到网上找实例看看

网友C:
我昨天刚搞完这个指令我是取接触器的信号的

网友D:
認同1樓.. 辛苦了

网友E:
使用一条RS指令。通过修改D10的字符改变通讯的目标,从站接受到主站的查询信号后返回信息。

网友F:
不懂也看不懂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