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DRT2-ID16设置

楼主(2011-11-29):
大虾:
我使用CJ1W-DRM21(作为主局),连接了一般从站DRT2-ID16(16点输入)+XWT-ID16(扩展16点输入),将DRT2-ID16上的两个数字拨盘设置到“01”(即节点位址01),那么使用固定配置或自由配置时(不用配置器),节点01的输入应该是32点对吗?
如果我使用T分支接头再连接一个般从站DRT2-OD16(16点输出),那么此节点位址可以设置成“02”吗?还是要设置成“03”呀?
小弟刚接触Devicenet,希望各位大侠不要见笑,不吝赐教!!!

网友A(2022-06-26):
唉,欧姆龙的用的人确实少,资料难找,教程少得很,兄弟这么多年了搞定了吗?我在找这个DRT2的教材,刚接触欧姆龙。。
DRT2-ID16设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