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循环指令

楼主(2011-11-2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FOR-NEXT指令的EN端是不是要常通的,如果我给的EN端脉冲的话,他会不会执行完相应的次数

网友A:
当EN得到一个1的信号时,其循环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EN得到一个1的信号时,其循环一遍。
谢谢!循环一遍是什么意思,譬如次数是60的话,是循环60次,还是循环一次

楼主:
这个指令好像还不能仿真的吧1

网友B:
得到一个1信号时,其循环指令会执行,假如是60次,那么就执行60次。也就是说,这个扫描周期内会一直执行FOR与NEXT 之间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