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初次用中达电通HMI编辑软件,给位师父各点帮助

楼主(2011-11-29):
在下初次用中达电通HMI编辑软件,个位师父各点帮助,我随便做了一个画面,但编译成功,不能离线模拟,离线这种是怎么回事?离线模拟出现这样对话框screen editor project data is not exist------------中文意思屏幕编辑项目的数据是不存在的,

网友A:
你保存,编译试一下

楼主:
保存了,还是这样,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有玩过这个软件的高手在不?

楼主:
是不是高手都在潜水啊?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B:
我没遇到过,应该控件参数没设好,或超出地址范围,要不上上来看看

网友C:
你的命令控制字地址不对,在选项下的设置模块参数里设置一下。

楼主:
刚用这个玩意,处次用,有高手回答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用这个玩意,处次用,有高手回答不
上面不是告诉你了吗?看看台达的手册。

网友D:
你做2个画面试试,画面太少了。

网友E:
不明白啥原因

楼主:
我没有台达手册啊?可能是参数不对吧

楼主:
有没有玩过这个玩意,遇到我同样问题?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玩过这个玩意,遇到我同样问题?期待高手回答????????????
已经告诉你了,是控制字地址不对,你还有什么答案?再说台达的手册台达网站上有下载的。
http://www.delta.com.tw/ch/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