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跪求白光触摸屏V712S跟三菱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通信

楼主(2011-11-29):
[HAKKO]跪求白光触摸屏V712S跟三菱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通信连接线及下载线制作 还望哪位大哥指导下,本十分感谢,急啊!!!本人QQ253944069 邮箱:
zhaodongxiang888@163.com

网友A:
在《PLC连接手册》可以找到与三菱Q系列的连接线,下载线制作:计算机(DB9针)2脚连V7 MJ1口的8脚,计算机3脚连V7 MJ1口的7脚,计算机5脚连V7 MJ1的5脚,OK。

楼主:
哪里有连接手册啊,大哥说清楚点好吗,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V7与PLC连接手册
描述:PLC连接手册1
PLC_Connection (17.01.2007).part1.rar
描述:PLC连接手册2
PLC_Connection (17.01.2007).part2.rar

楼主:
我现在用是白光V712S的触摸屏跟三菱Q系列的PLC通信,我用是串行接口通信,但在屏里要怎么设置啊,问题是现在不知道这么设置,这屏没用过,通信线是我自己做的

网友A:
屏上不用设置,用HAKKO的编程软件设置,选对PLC型号,通信参数设置跟PLC的一样就OK了。

楼主:
跪求白光触摸屏V712S跟三菱Q系列PLC通信里面的参数怎么设置,本人此一次搞白光,现在一直通信不上,还请高手帮忙。。。本人QQ253944069希望加我指点下。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是要靠软件设置还是直接在TOUCH里设置啊,还有就是在没跟PLC通信的情况下TOUCH画面能下载下来吗

楼主:
这一项不知道怎么设置啊,没玩过

楼主:
我串行口通信模块之前没用过,之前设备上的都是以太网通信

楼主:
HAKKO 怎么下载上载程序啊?我已下载就提示连接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