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用触摸屏,按建可不可以做到条件不满足时不给操作(出现反白壮态)?

楼主(2011-11-29):
国产信捷TH765-NT工控用触摸屏,按建可不可以做到条件不满足时不给操作(出现反白壮态)?怎么做?

网友A:
信捷的不知道行不行。
但如果按钮的操作和显示可以分开由二个软件元件控制就行
比如输入针对M1 显示针对M11 配合PLC程序可达到此效果

网友B:
台达的B型屏可以,按键可以有一个使能的位,该位置O N按键就能工作,置O F F就不可按下。

网友C:
发一个实例好吗

网友D:
威纶通6000系列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