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11-29):
本人对200里带参数子程序了解不多,今天随便编了个程序,却发现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程序见附件。
当我按下I0.0或i0.2时,Q0.0和Q1.1都是同时输出,随便按下I0.1或I0.3, Q0.0和Q1.1也都是同时熄灭。
想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么在实际程序中,要调用多个相同的带参数子程序时怎么来用才能避免这种问题?

不要说分开调用  这个设备就是很多重复的地方  而且需要同时调用

爱家爱china

楼主:
沉得太快了

网友A: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llisapi.dll?func=cslib.csinfo&lang=zh&siteid=cseus&objid=7116338

在S7-200的子程序中使用局部变量类型 OUT 和 TEMP 时需要注意什么?

说明:

S7-200有一类用作临时存储或传递形参的局部存储器。

局部存储器:

给主程序分配64字节局部存储器
给共8级的每一级子程序嵌套分配64字节局部存储器
给中断服务程序分配64字节局部存储器
注意:

如果使用 LAD 或 FBD 编程,局部存储器的最后四个字节为 STEP 7 Micro/WIN 保留。

如果在 STEP 7 Micro/WIN 中的同一级嵌套里调用多个子程序,那么这些子程序使用相同的局部存储器。

当使用变量类型 OUT 和 TEMP 时,这些局部地址从相同嵌套级别的前一子程序取值。

预先定义的局部变量会生成正确的结果。如果不预先定义,相同嵌套级别的上一次被调用的子程序中的值会被保持。这样会导致问题,特别是在边沿信号检测时。

原因:

当子程序被调用时,局部数据类型 IN 和 TEMP 不被初始化和删除。

但是,局部数据类型 IN 和 IN_OUT 在子程序开始调用时被定义为分配的值或全局变量。

措施:

将局部输出变量定义为 "IN/OUT" ,而不是 "OUT" 或 "TEMP" 可以增加可靠性。在下一个循环选择全局变量做进一步测试。

为了评估这种行为,可以在开发程序时在每一嵌套级别的网络1中调用子程序。

通过检查程序功能,可以快速发现选错的变量类型。
爱家爱china

楼主:
恩  只是flag怎么赋值呢?是直接用位存储器?还是?弄个图片吧

爱家爱china

楼主:
继续顶上去

网友B(2012-11-05):
将Temp用IN_OUT再调用是给个M的地址。